小米8手机突然没信号了怎么回事?常见通病,一招接打电话正常了

楼主(2021-09-23):
小米8手机突然没信号了怎么回事?常见通病,一招接打电话正常了

  手机正常使用中突然无信号,相信很多老铁都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着实令人抓狂!尤其是小米8手机这种情况很常见,不能打电话、也不能上网、还会不时地重启,小米8手机突然没信号了怎么回事呢?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小米手机没信号的解决方法。

小米8手机没信号的处理方法:

一、重启手机

  手机没信号时,不要着急,首先调整一下自己所在的位置,信号弱的地方比如电梯、停车场等也会出现手机无信号。还不行的话,再关机重启手机试试,或者软件升级。

二、 检查SIM卡

1、查SIM卡是否欠费、能否正常运行。

2、SIM卡接触不良或损坏也会导致手机没信号,取下卡槽,把SIM卡重新安装测试看看是否正常,若不行,再更换SIM卡测试。

三、主板问题

1、卡座

  检查卡座焊点是否虚焊、SIM卡供电、时钟、复位、数据信号的电压是否正常。

SIM卡原理框图:

卡座点位图

2、小米8通病——射频(也叫中频)虚焊,可以将中频IC加焊、或重新焊接一遍。

检测方法:

  打开设置——设备——全部参数——基带版本,显示基带版本未知,WiFi连不上、插卡没信号、经常重启,就是中频的问题。

3、测量射频电路工作条件、射频功放组件、相关电路关联元件,损坏的直接更换。

主板标注图

小米8标准版2G、4G原理

  在小米8系列中,中频IC虚焊是通病,尤其是摔过的机器,容易导致手机无信号、无WiFi的故障特别多,你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网友A:
介绍的好详细,这一般人来不了,只好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绍的好详细,这一般人来不了,只好送修了

高通系这是通病,中频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