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的老式神舟笔记本,花屏维修,求助中!

楼主(2021-09-23):
笔记本,能正常使用。奇怪的是近几年每到十月左右至春天经常是这个屏幕,想求助大神怎么处理。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拆开用酒精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装下试试,这种情况明显是驱动问题

网友:
找个专业的地方检测一下吧!自己别扩大故障了

网友:
找专业维修点检修

网友:
正常是重插屏线  建议到维修的地方修,别再烧了主板的屏供电保险啥的,因小失大,还得修主板

网友:
外接屏幕看看就清楚了,如果也是一样,加焊一下独显试试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温度低了就出问题,热胀冷缩

网友:
像是显卡核心毛病

网友:
屏数据路回接触不良

网友:
这俗称鬼影,为屏伽玛电压出错所致!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温度低了就出问题,热胀冷缩,也有可能屏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天冷显卡虚焊了

网友A:
目测是个捡钱的活。

网友:
驱动 屏线

网友:
屏线问题  秋天潮湿

网友:
可以试一下: 到显示设置,disable现有显示驱动 再重新enable显示驱动

网友B:
16年前的电脑拿到维修店去估计也没人愿意搞了

网友:
    原机是二代酷睿U,共享ddr2一g内存(666),后换上2g(800),有正常使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年前的电脑拿到维修店去估计也没人愿意搞了

是的,自己用机打打文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个捡钱的活。

自己用的,想修一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