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1代不触发,RSMRST#电压为0(已经修好)

楼主(2021-09-23):
本人的一台惠普暗影精灵1代前几天突然不能启动,用电池和原装电源适配器都不能启动,电源口的灯也不亮。放置1到2天偶然能启动一次,启动后一切正常。如果关机后又启动不了。可以排除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因为有2个惠普原装适配器,之前都正常使用)。

多年前有维修电视机的经验(CRT时代,现在已经是老人家了),电脑主板是从未接触过,来到论坛学习了几天,大概了解了一点皮毛,看看能不能碰运气修好!以下是我根据论坛下载的原理图(主板型号:DAX1PDMB8E0)实测的电压,现在发现没有RSMRST#电压。也刷了官网下载的BIOS,故障依旧,又刷回了之前原机的BIOS。请各位大师指导下,接下来应该怎么检修?谢谢!
EC部分引脚实测数据如下:
+3VPCU ,3.2V
AVCC,3.25V
LID#  ,3.2V
ACIN,3V
S5_ON,3.2V
RSMRST#,0V  (看官方时序图按开机键后这个电压应为高电平,现在按开关键后无反应)
HWPG,0V

EC部分原理图

================================
2021-09-24更新

感谢大家的帮助!
今天继续折腾,
EC的+3VPCU,EC_WRST,LID_EC,ACIN, 测试都有3.2V左右电压,EC的时钟信号没有搞清楚是哪个脚未测试。系统+5VPCU正常,检查开机触发信号,按下开关,开关脚 NBSWON1 电压由3.2V变为0,但是 DNBSWON 电压始终为3.2V无变化,非常抱歉前面疏忽了这一点,会误导大家的思路(从未修过电脑主板,老小白让大家见笑了)。另外直观的现象DC插头口的任何灯都不亮,这个灯的状态我有印象是关机状态插上电源适配器,也会给电池充电,充电状态是黄灯,充满变成白灯,看电路图关机状态充电只需要EC和充电管理芯片参与,充电管理芯片关键点电压未发现异常,BIOS也重新刷过....

到此为止准备换EC,已经淘宝下单了,明天到货继续。
相关电路如下:

================================
2021-09-25更新(修好)
最终换了EC修好了,修复过程见22楼,感谢各位的帮助回复,让瞎猫第一次就逮到了一只死耗子

网友A:
重点HWPG信号检测一下

网友B:
先换个EC试试,  或者先把RSMRST 断开  判读是EC没发出RSMRST  还是PCH损坏或工作条件没满足拉低了RSMRST#

也可以测一下电池接口的I2C总线有没有波形,如果没有读取电池信息的波形说明EC工作条件不正常或损坏

(EC在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后会读取EC ROM  ,在配置GPIO脚位后 开始检测适配器插入信号,然后通过I2C总线读取电池信息,读取到正确的电池信息后通知充电芯片 开始给电池充电 ,由此反推   电池接口有波形 说明EC 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三无产品的维修经验)

网友C:
如果没有读取电池信息的波形说明EC工作条件不正常或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HWPG信号检测一下

感谢回复!
根据那个开机时序图,HWPG信号要比RSMRST#滞后一点才会出现,我猜测没有RSMRST#信号,之后的信号可能都不会正常,所以就没有往后测试了。我是乱猜的,不对之处请指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EC试试,  或者先把RSMRST 断开  判读是EC没发出RSMRST  还是PCH损坏或工作条件没满足拉低了RSMRST#
...

非常感谢!
测试RSMRST 对地正反向电阻约9K欧左右,没有短路,明天割线看看EC能否发出RSMRST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读取电池信息的波形说明EC工作条件不正常或损坏

感谢回复!

网友:
应该 是桥坏 了,换个桥应该会好

网友:
可能南桥虚焊了

网友:
这帖子真是用心了,

网友:
谢谢老司机的分享!!!

网友:
先查查这个电压的上拉电阻先,前几天修了个神舟蓝天的板,也是这个没电压,就是这个上拉的稳压二极管5.1v坏了,这个板是经过这个稳压二极然后再经过电阻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一个桥附近电阻阻值不正常容易导致待机时有时无不触发

网友:
  这是真有耐心啊!

网友:
我记得这个板子有个通病   好像在高清接口哪里有个电阻容易断线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
今天继续折腾,
EC的+3VPCU,EC_WRST,LID_EC,ACIN, 测试都有3.2V左右电压。时钟信号没有搞清楚是哪个脚未测试。系统+5VPCU正常,检查开机触发信号,按下开关,开关脚 NBSWON1 电压由3.2V变为0,但是 DNBSWON 电压始终为3.2V无变化,非常抱歉前面疏忽了这一点,会误导大家的思路(从未修过电脑主板,老小白让大家见笑了)。另外直观的现象DC插头口的任何灯都不亮,这个灯的状态我有印象是关机状态插上电源适配器,也会给电池充电,充电状态是黄灯,充满变成白灯,看电路图关机状态充电只需要EC和充电管理芯片参与,充电管理芯片关键点电压未发现异常,BIOS也重新刷过....

到此为止准备换EC,已经淘宝下单了,明天到货继续。
相关电路如下:

网友D:
灯不亮你别想触发

网友:
EC引脚太细了,手抖对不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不亮你别想触发

嗯,现在就是准备先从亮灯入手了,从测试情况看,怀疑是EC有问题,等下午EC到了换上试试,希望能走运!

网友E:
提醒楼主一下。。 先把 电源接口那个指示灯修亮。。修亮。。可以先重点排查短路的点。。灯亮才行。。先灯亮。

网友:
检测EC有没有读取BIOS,然后检测南桥3.3V 1.0V RTCRST/SRTCRST,,南桥32.768晶振是否起振,,开关信号是否正常送到EC测量有没有跳变,个人认为RSMRST 没有大多数情况是EC不读BIOS造成,也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2021-09-25  最新进展

下午收到EC芯片IT8987E,开干:

拿出了10多年前古董850风枪,居然还是好的,没有温度显示,也不知道调多少合适,随便选了个档位和风量

EC拆下来了

EC换上了(废了老大劲调整芯片管脚,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了),焊好后发现EC左下角位置的一个电阻不见了,可能是拖锡的时候弄掉的。对照图纸查到是100K的电阻,手头只有0603封装的电阻,体积比原来的大太多,焊盘位置无法焊接,就用图上的方法搭焊在EC管脚上了。

怀着无比鸡动和期待的心情插上电源DC插头,传说中的小白灯依然没有亮起,心凉了半截!

准备找万用表测电压,猛然发现我插的只是一段小转接头(淘宝买来准备接可调电源修板子的),并不是原装电源适配器!再一次激动的插入惠普电源插头,奇迹出现了,小白灯亮了。

装好了,屏幕亮了,瞎猫第一次顺利逮到了一只死耗子!感谢大家的回复,还有论坛各位高手分享的图纸和经验。

网友F:
这种EC带程序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EC带程序的吧

在淘宝上买的带程序的,实际上可能并不需要带程序,这个EC是读外挂flash 芯片(bios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醒楼主一下。。 先把 电源接口那个指示灯修亮。。修亮。。可以先重点排查短路的点。。灯亮才行。。先灯亮。

正解,先修小白灯,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G:
在淘宝上买的带程序的,实际上可能并不需要带程序,这个EC是读外挂flash 芯片(bios芯片)的

今天接到一台一样的机器,触发1.1a,bios 6脚没有波波,你的图纸哪里下载的呀
我怎么没有找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