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Y50-70待机问题 LA-B111P

楼主(2021-09-23):
笔记本来时插电大短  以为简单叫客户留机 !!!拆开后看到电容烧坏了已断路   但是电源电池一起短路   后查出保隔第二个管短路了  换后以为完事了 但是按开关不触发  最后量3 5V不出来   3 5V开启EC_ON只有0.8V 不开启   拆开PR407电阻  EC那边3.3V正常  接上又不正常  后面风枪吹热了  3 5V又正常了
  但是凉了又没了   以后3V供电IC不正常 更换一样  附近电容也拆了一样    后面去掉PJ10  (3VALW转3VPCH) 3 5v正常了   后怀疑南桥SR17E出问题  换后一样
没招了   请各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
还是没找到短路的点吧  估计     后面断开的地方要一个一个测

网友A:
这个板3V 5v是不是分开的?如果是,先查5v是否出来,5V开启不正常,全板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3V 5v是不是分开的?如果是,先查5v是否出来,5V开启不正常,全板不正常

3 5V是分开的  但是开启的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