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华硕H81M-K不触发一例

楼主(2021-09-23):
主板故障:按开机键不触发
点位图查IO引脚,
29脚IOPWRBTN#电压3.3V按开关有跳变,正常
30脚PWRBTN#电压3,.3V按开关有跳变,正常
31脚PSON#电压4.5V,按开机键电压不被拉低,不正常
32脚SLP_S3#电压0V,按开机键电压不被拉高,不正常

测量桥待机条件时发现跳线帽电压只有0.6V,按照点位图查到跳线帽电压由电池正极,经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来的

测量2脚电压3V正常,3脚就只有1V,电压低,拆下后发现3脚已经烧断了,焊盘也烧没了

从垃圾堆里翻出来个华硕主板,拆一个换上去,故障排除

H81M-K_1.01R.fz

网友:
会看图,查线路就超过小白了。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