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 PLUS上电0.83不动不亮机 翻车中

楼主(2021-09-23):
    同学的机器, 拿过来说正常关机,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用,昨天想起单位上有个资料要用一下,然后的然后开不起机了。拿过来。加电,跑0.83A不动,有电池没有充电动作。拆出来,上电,依然跑0.83A没跳动 ,0.005跳到0.83不动了,测各个电压基本正常 想到是长时间没用,故障像没过内存和CPU加完电软启动开始到过内存的时候卡住了。测了内存的条件正常,测了CPU的条件也基本正常,只是不晓得CPU和内存之间通讯了没,没示波器,不晓得怎么测。于是没招了,找了几个BIOS,希望有奇迹,但 我的经验,BIOS有问题,电流上到0.8后还要跳动到1.2或者说不是静止的电流。刷了某宝的,故障一样,论坛上下的不开机了,又刷回来,来来去去,故障一样,想来想去,最后怀疑是不是CPU有问题,测了一下电压和一些信号,没发现问题,因为不确定,不敢下手,难道要翻车?求思路中,是不是CPU坏了,怎么判断?

网友A:
换一个试试不就行了 分分钟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试试不就行了 分分钟钟的事

  手中没这个CPU,某宝看了一下SR15G几百米,没判断准,这个就翻得狠了,4代的又不常用,4200H今年修第一个,闲一个在这儿,不如翻车,呵呵。同学的!!!!!

网友B:
俺上两个月收到这台机,确定是桥坏[桥烫手],都没买桥换,一百多,直接把板卖掉,300块,还有块屏,整机卖不起价,贴内存又贴硬盘,当垃圾卖还赚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上两个月收到这台机,确定是桥坏[桥烫手],都没买桥换,一百多,直接把板卖掉,300块,还有块屏,整机卖 ...

     这个机器桥是有一点烫,以前没修过这款,网上说有点烫,可能是正常的。因为我这款没修出来,烫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C:
修不好了!坏主板卖吗?我回收 现在改行收废品了

网友:
在多修修下,也许能好

网友:
这些机子散热温度都很高的

网友:
先干南桥再CPU。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桥发烫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试试不就行了 分分钟钟的事

说得轻巧 板载CPU是说换就换 分分钟的事吗

网友:
这机器的主板可不便宜啊

网友D:
看电流是没过U,电压正常的情况下不过U不是bios有问题就是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电流是没过U,电压正常的情况下不过U不是bios有问题就是U坏了

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放置久了U焊点电解氧化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先看看U四角有没有封黑胶,封了黑胶的U不能加焊,会爆珠连锡

网友E:
楼主电源开关是电位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不好了!坏主板卖吗?我回收 现在改行收废品了

我有个联想7代i5 时开时不能开,收不

网友:
堡垒坏u的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源开关是电位器的吗?

  是的,都换过一次电位器了,两年都不到。

网友:
替换法比较省事

网友:
这款机器桥容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