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gt-y3的机器换桥后加电就断电

楼主(2021-09-23):
今天修到一台雷神911-gt-y3的机器,usb短路,南桥是sr2c4的,换了南桥后加电0.36a电压CPU没出,刷了论坛里的BIOS,加电1.4a瞬间掉电,这种机器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吗,各位迅维的大神们。

网友:
没整过   看似复杂  楼主也很厉害了

网友:
可调电源电流不够也会这样的  找个大电流 大功率的适配器看看.

网友A:
南桥换的有问题吧或者需要刷BIOS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换的有问题吧或者需要刷BIOS解决一下

就是南桥问题,tb的芯片不靠谱啊,换个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
光有技术不行的,还得有好料,不然修得你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