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 shinelon 板号:datwsmb6e0 rev:e开机显示秒掉电

楼主(2021-09-23):
今天接到一台da0twsmb6e0的神舟炫龙笔记本,能开机显示一下就掉电,tws的好多主板掉电是CPU复合mos管坏,拆机看到3v,5v是固态电容,直接找了两个贴片电容换上,再试机,不掉电了,以为就这样好了。装机,装上键盘掉电,不装键盘一直亮着,一台键盘坏,引起的掉电。附上图片

网友:
捡漏成功 ,学习下

网友:
别乱换这个复合管    根本问题是散热不好   不是管子问题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坏好多

网友:
这机器故障现象有点多,CPU供电是个故障点

网友:
键盘引起掉电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之前有遇到两三台,

网友:
动板之前就应该裸板点机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