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IH61MI V1.1 不显示风扇猛转 随机重启 无CPU电压 刷BIOS好了又返修的

楼主(2021-09-23):
上述故障现象都好使,故障根源是IO芯片的5V电压检测失败。上拉电阻变大,15K欧姆换了就好。当出现无CPU供电时,HM_5V测量才1.35V。应该是2V。

红色方框标注的就是,15K欧姆。

网友:
高手  值得学习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下拉电阻

网友:
这维修思路呢?怎么判断出是这个电阻引起的?

网友:
技嘉板子有遇到过

网友:
问题找出了就好办,但问题是怎么找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这经验好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么个问题都能找到厉害。学习学习

网友:
瞅了半天才找到红色的框,楼主也太小气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好测感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