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500W电源 各路输出电压正常 找不到硬盘

楼主(2021-09-23):
全部输出正常 也可以开机 但是会提示找不到硬盘  有没师傅 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输出电容全部换过了 没有用  带载输出电压也都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正常与找不到硬盘有啥关系 硬盘或主板坏了

网友:
就是电源问题 换了其他电源正常

网友:
有人说是波纹太大也会这样 需要查哪里呢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源问题,电源电压正常,那就是排线接口的问题,可以把SATA接口重新压一下,不过要工具

网友:
至于说纹波大影响的,不太可能

网友:
怀疑过接口问题 但是 这个电源上面起码有6个硬盘接口都试了 不行 认不到硬盘

网友:
头一次碰到电压正常卡在开机检测那里的 然后过一会提示找不到硬盘

网友:
待机电压可能有点低,启动时与主供电源的延迟时间过长了吧!

网友:
再一个可能就是看供电电源线是否发热,插头氧化,引起接触电阻过大,也会启动不了的,总之是电压低引起的!

网友A:
最好测主板端电源,电源端电压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测主板端电源,电源端电压不会有问题的!

主板端电压

网友:
还有硬盘端电压到电源端电压,看是否压降大

网友:
确实是接口的问题  清洗过 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有的 挺神画的

网友:
除非你的电源是那种很轻的垃圾电源,否则很少出现硬盘不能读的问题,纹波可以用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