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DELL 14-3446 板号。13302-1 不开机待机高

楼主(2021-09-23):
今天接到一商家送来的DELL 14-3446 笔记本电脑。说是不开机,当时在忙叫商家留下机器后就把机器放一边了。吃过中午空下来拿机器接上可调电流0.056待机偏高,怀凝有微短。迅速拆出用万用表测了所有电感都没有短路。。又接上可调电流还是0.05,找到待机芯片51125C量了一下3V 5V 结果都没有电这两个电压上下管阻值正常。又量了下VREG3和VREG5正常,摸了下51225发现有点点烫,怀凝51125坏了,以前有备这芯片也就没有在去查别的条件了,直接换上新的芯片结果故障一样,这下只有去老实查了没捡到便宜,因为有VREG了就直接去查3/5V的开启脚51125的6和20脚无电压,通过开启脚位信号追查到S5_ENABLE 这个信号为低,这个信号受控于Q2403 (图1),量了一下Q2403的G极为高电平,从图1可以看到Q2403和Q2402受控于 PSL_OUT# 这个 信号。追查PSL_OUT# 信号是由IO NPCE285PA0DX-GP 的74脚发出,测试了R2433左右两边,R2433连IO74脚为低电平连Q2403的G极为高电平,从图1中看只有C2417和Q2402漏电会引起,先拆C2417但没用Q2403G极还是有2.4V。那就拆Q2402了拆完通电Q2403G极为低电平恢复正常,找了一个P型MOS管换上3/5V开启信号了来,待机也恢复到0.005,触发一会亮机。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你们图纸都哪里来的,我今天一台东芝老笔记本硬是找不到图纸

网友:
这个本本我遇到过待机5V偏高一点点导致不触发,当然换待机芯片解决

网友:
这些经验思路值得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这些经验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器CPU 容易坏啊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修得顺利,没走弯路

网友:
dell 的机器,CPU 最容易坏。

网友:
思路清晰,没问题

网友A:
Q2402不是给EC供电的么?你EC供电都没有在那里量半天量聊个什么劲?

网友:
待机高,直接被你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402不是给EC供电的么?你EC供电都没有在那里量半天量聊个什么劲?

Q2402漏电造成G极电压有2V左右你说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