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3080,插副卡能安装驱动,

楼主(2021-09-23):
一张3080,插副卡能安装驱动,挖矿重启,主卡不现实,跑普通mats显存无错误,超频命令显存超10300显示pcie错误,不知道143是哪里问题,求高手点拨!万分感谢 #显卡维修#

网友A:
1.PCI問題 2.金手指線路量測, 重新擦拭金手指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CI問題 2.金手指線路量測, 重新擦拭金手指測試

高人谢谢解答!pci问题是耦合电容么?量了值都一样没异常啊?

网友B:
你把测试项改成1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测试项改成118

试过,老样子

网友(2021-12-04):
量金手指阻值

网友:
多半都是挖矿晶元与板层虚了

网友:
别挖了,卖给我打游戏用。

网友:
很明显PCIE bus总线报错

网友:
谢谢回复,可翻译英文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