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23与ps223h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21-09-23):
同为dip14,网上可查资料都是ps223,带h后缀的查不到

网友A:
建议你淘宝搜PS223,然后向其了解一下与PS223H的区别,他会帮到你,祝你好运

网友:
应该可以,换一下就行了,统一型号脚位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淘宝搜PS223,然后向其了解一下与PS223H的区别,他会帮到你,祝你好运

不清楚啊,tb上都是商人,只认名称

网友:
应该可以,后缀不一样,一般都是温度和环境的区别

网友:
试一下也就知道了!温度、环境、电压可能有区别

网友:
经查,长城1000w上用的不带h的223,1250w用的223h,两种电源pcb基本一样,应该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应该可以互换,换个试试

网友:
用芯查查看看

网友:
查清楚,要不然炸了就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