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炎魔 t1ti-781s1n 板号:ge5sn71 mb v1.0大短路维修

楼主(2021-09-23):
今天修一台炫龙的ge5sn71的笔记本,插电大短路,拆机就能看到显卡背面的一个电容烧糊了,拆掉还是短路,直接把主板拆出来,rs17大电阻和旁边小电阻拆掉,一端有198的阻值一端为零,加2v电压烧主板,没感觉到温度,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显卡旁边的电容,还真让找到一个破损的电容,{有标记电容位置图,}拆掉对地阻值就有402,安装上拆掉的两个电阻,对地阻值只有212,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212,,插电试了一下,有待机0.034a左右,按开关直接亮机,附上图片

网友:
还有两张自己测的各大电感对地阻值,以后能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