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ti核心供电多少?

楼主(2021-09-23):
不显示,这前是全板无电压 换了一个2b芯片
现在有电压了,不显示,测显存的软件识别不了显卡好像
图纸,我也不知道在哪测核心电压,核心背面电容测量是1.2
显卡上面自带的测试点,fbvddq 1.5
Pexvdd 1.5
Nvvdd 1.2,这就是核心电压?
Ddc5v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时序都一样的
A卡一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5435-1-1.html
N卡一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5431-1-1.html

感谢,只是之前弄过几张卡核心都是0.9没有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只是之前弄过几张卡核心都是0.9没有1.2

0.9无问题

网友:
这个9脚是不是就是控制核心电压的呢?500k在线测得390

网友:
这是啥意思?

网友A:
已经修好,感谢各位
此贴终结

网友C(2022-02-12):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感谢各位
此贴终结

  刷bios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好的吗

刷了bios核心供电就正常了也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