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焊盘需要补点吗

楼主(2021-09-23):
A10点0需要补点那

网友:
要补

Reference voltage for control and address: VREFC must be maintained at all
times (including self refresh) for proper device operation.

网友A:
参考电压VREF_D,你说补不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VREF_D,你说补不补?

这个点周围没有外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VREF_D,你说补不补?

没有外皮怎么补?

网友:
洗干净用放大镜仔细找,多数边上有过孔点。实在找不到,找相近的图纸确定一下是否废弃了。

网友B:
有的要补,像290,有的不要,像rx580。具体查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要补,像290,有的不要,像rx580。具体查图纸。

去查了一下,还真是的,感谢。rx480,470,580,570的Vrefd参考电压改接到GPU上了,显存上为空。

网友C:
1脚数下来第九个点要补吗?

网友:
学习了,这个麻烦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a10引脚麻烦各位看看周围有没有引线孔?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没图纸 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数下来第九个点要补吗?

A13?DQ一个点影响一组8位或16位或32位或64位,测试程序可以检测出一组8位。不补当使用到该颗显存时大概率花屏,没使用到应该不花屏。找相近的图纸参考最好。

网友D:
有引线就补一下,比查点位轻松多了,也不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引线就补一下,比查点位轻松多了,也不费劲

这个点没找到过线孔,怎么补?

网友:
空点不要补!

网友:
看点位图最靠谱

网友:
没有过线孔的怎么补?

网友:
补了再说。

网友:
没补也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篇文章很合适我这样的小白学习,真的很学习楼主。希望能多出点这样的经验好文章,谢谢,收藏拜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