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因为,我显卡供电不足,又不确定是那一组没电,

楼主(2021-09-24):
今天终于明白了,POWER ALERT ASSERTED ,确定电源警告,PCI E电源供电部足,问题了,我现在,不确定, 是哪一组,PCI 没电,问下,能不能把板子,拿下来,PCIE接口不插入,有一个8口,和一个6口的,我能不能,PCIE不插入,然后,外接电源,一个一个试啊,会不会坏显卡啊,1080TI的,不敢,瞎搞,刚开始,搞显卡,经验,不够啊,有大神指点么

网友:
显卡都有电压检测电路,一般欠压都会提示或直接关闭主供电
具体的看看图纸吧,不会看的话,10月份我们有远程主板和显卡课,欢迎来报名听听。

网友:
拿下来一般的显卡都不能正常启动,缺电3.3。X宝有PCIE延长线接上可测供电状态。
主板供电和外接口电源一般不存在问题。换一组PCI-E插槽即可排除主板供电。
你的故障是可能显卡的供电缺相或电源功率检测不正确。缺相用示波器测每组上管的G极波形,没波形或明显异常为该相供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