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P1400BT的工作条件

楼主(2021-09-24):
大神们好!想请教个问题 asp1400bt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供电 开启  电压都正常  VR hot电压也正常 !就是没有输出控制信号VR DON 断开了相连的所有辅助驱动芯片的控制信号 还是没有输出,这芯片换了3个没有用 纳闷了  这芯片还有什么条件啊 是不是保护了 还是检测出了问题 恳求大神们指导下给点思路  先谢谢了

网友A:
1、是否保护自己示波器看啊
2、SVID示波器抓波
3、DON驱动开启你断开,PWM本来正常也会保护!

网友:
查查图纸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是否保护自己示波器看啊
2、SVID示波器抓波
3、DON驱动开启你断开,PWM本来正常也会保护!

大师 DRON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 DRON没有电压输出

断开我是测有没有开启信号的 但是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