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53G进不进桌面都会掉电

楼主(2021-09-24):
ACER 4253G进了桌面过几分钟会掉电关机,把硬盘取下,裸板开机待着,最多十几分钟也会掉电关机,怎么想都是发热的问题,但是也没有发现过热发烫的地方。无思路了!(CPU是Amd板载)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   做了桥 也是掉电  还没搞定

网友:
感觉还是温控问题,要么就是CPU或桥虚汗了

网友:
AMD的发热量大,有的座子都会虚焊

网友:
看下有没有空电容位置 有的话补上 看看

网友(2022-08-17):
空焊的话,一般震动一下主板会有所反应。散热没问题可以补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