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11手机黑屏怎么办?没想到这么简单 教你几招轻松搞定不求人

楼主(2021-09-24):
  手机黑屏怎么办?其实在日常维修中黑屏是经常容易遇到的故障之一,导致这一故障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手机系统故障,也可能是手机硬件问题。今天我们就以iPhone11为例,来讲解手机黑屏的解决方法。

  黑屏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使用中黑屏,另一种是待机黑屏。

  使用中黑屏有可能是下载的第三方软件引起的。一种是此软件本身就有问题,跟手机系统不匹配;第二种就是软件跟软件之间起冲突,找到有问题的软件,直接卸载即可。

或者是手机内存不足

  手机内存不足不但会影响手机的运行速度,而且当手机内存被占用超过80%时,就可能会出现黑屏或者死机的情况。这时我们可以用清理下手机中缓存垃圾,或者卸载一些不常用的软件来解决。

也有可能是手机电池短路或者损坏

  电池是手机运行的重要能源,如果电池老化、过度充电放电,或者接触不良等都会导致手机黑屏,这时我们可以尝试更换一块电池。

  待机中黑屏,首先要了解待机原理。手机都有一个省电电路设计,就是手机长时间检测不到按键触发信号就会自动关闭屏幕,也就是待机。当使用手机时一按键就会激活省电电路,然后屏幕点亮。

  黑屏的原因往往就是屏幕触发电路延迟,也就是说手机系统已经发出点亮屏幕的指令,但由于电路延迟没发送成功结果屏幕就没点亮,所以就造成了黑屏。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处理。

屏幕排线

  手机被摔过,有可能会使屏幕排线松动或者线路短路导致手机黑屏,甚至无法工作,这时我们可以重新插拔下屏幕排线或者直接更换屏幕排线来解决。

主板故障

  如果以上都排除了的话,那就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可以检查电池座相连的地方有没有短路,BOOST升压芯片、主电源/PMU、硬盘和CPU之间的通讯是否正常,来判断具体的故障。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iPhone11手机黑屏怎么办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