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奇怪问题

楼主(2021-09-24):
这个机器原本都正常,客户要重装系统。然后我用维修电源开机装,在安装过程中,维修电源电压跳动了下 发现,瞬间电压达到26v,这个应该是维修电源的旋钮出现了问题。。但是悲剧的是笔记本开机不亮了 电流一直停在1.3,不插内存电流1.0  内存换过。。bios刷过。然后换回客户原装电源还是一样,有次开机放那没管它,10分钟左右电脑竟然亮了。。啥都没操作 。这是哪·出了问题 。。请师傅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
有时候开机不显示 ,,把电源拔了重插下 又能亮了

网友:
现在发现一个规律 ,开机不亮 快速拔插一次外接电源就能亮。。而且是很稳定,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查一下公共点电压和适配器分压检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查一下公共点电压和适配器分压检测电阻。。。

不亮时电流跑1.3 应该跟公共点电压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时电流跑1.3 应该跟公共点电压没关系吧

正常是没关系,但是既然是大电流后出的问题,查查或许有惊喜。。

网友:
rtc电路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