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怎么改LED灯的

楼主(2021-09-24):
明基G900WA怎么改LED灯的  这个高压一体板 怎么没有引线定义 还有求助大神 这个寻找开启信号怎么寻找的 按开关键测试电压的吗

网友:
仔细测量下 看看吧

网友:
这显示器还有价值改吗

网友:
在插座上可以查到

网友:
图不清晰,但是从驱动板过来的线测量应该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