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求助,供电问题。

楼主(2021-09-24):
求助各位师傅,这张显卡最下面一项供电总是烧上管,我把上下管,协控ic,自举升压电容,都换了还是要烧上管。上面三项供电是由主控IC控制的,最下面这一项是一个单独的八角芯片控制,就是这单独一项总是烧上管。这可该怎么办了?

网友:
查看这个芯片的boot快速开关脚这个是负责开启mos的,如果坏了就没法及时开关就会烧坏

网友:
先替换供电ic看看,如果还烧,查周边电阻阻值

网友:
这个应该是7850显卡,

网友:
查这个管子周边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