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兄弟DCP-7180DN一直重启无显示 固件坏

楼主(2021-09-24):
兄弟DCP-7180DN通电后显示 屏一直重启无显示无动作,正常的开机是显示请等待

怀疑电源板供电不足,拆机测供电24V正常,判段主板坏,拆排线,测各转换供电有3.3V和1.1V等等估计是正常,无短路。
上某宝,这板子死贵死贵的,报价给客户的话,人家直接不修了。

怀疑固件坏,正面看不出哪个是BIOS芯片,拆主板出来翻到背面,
找到一颗16M的BIOS芯片GD25Q128CSIG,上兄弟官网,没找到固件,只有一个连网刷机工具。
上迅维,还真找到一个固件,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3397-1-1.html 感谢老铁感谢迅维。

嘿嘿,本来还在想,找不到就只能备份出来再刷回去(这有可能会好,经常碰到坏的再刷回就好了)

找出新买的RT809,不识别型号,坑货不堪大用,还是用回866刷 。

刷好开机显示请等待,
过一会就正常,关机插好排线试机OK。

固件论坛已有不再重复上传,我只是沾光而以 板号B57T097-6

网友A:
晕死,809F还识别不了?   809H才识别?

网友:
RT809F识别不了??????

网友(2022-03-13):
我的识别了,就是得焊下来

网友:
打印机也可以刷bios了

网友:
搞25系列还是866好用,809经常抽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809F还识别不了?   809H才识别?

其实25芯片可以忽略ID检查

网友B(2022-04-16):
奇怪了,我也有一台DCP-7180DN的通电不断重启,下载的BIOS刷上后面板显示英文,也设置不了中文,还有就是驱动装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我也有一台DCP-7180DN的通电不断重启,下载的BIOS刷上后面板显示英文,也设置不了中文,还有就是 ...

是不是固件刷错了?拿到固件直刷是中文版的,什么都不用搞,一切正常

网友B:
没有错呀,我也是在论坛的下载的,所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刷的就是中文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错呀,我也是在论坛的下载的,所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刷的就是中文版的

网友(2022-05-21):
大师牛啊,我学习了

网友:
牛呀,没866支刷过小于64M的

网友(2022-07-06):
非常感谢,刷上去立马就好

网友(2022-08-28):
不要拆芯片,打印线连接好电脑上刷机就可以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错呀,我也是在论坛的下载的,所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刷的就是中文版的

那芯片要拆下来刷吗?还是打印线连接着电脑用软件在电脑上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