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显示器TF-E1901N显示 灯一闪一闪

楼主(2021-09-24):
清华同方显示器TF-E1901N显示 灯一闪一闪

网友:
可能高压坏了

网友:
把那两个电容换了  可能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 好像是通病 好像是中间位置其中的一颗电容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A:
换中间那俩电解电容就好了  我花10块钱买过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中间那俩电解电容就好了  我花10块钱买过教程

什么教程可以分享下一下吗

网友:
我有个杂牌液晶,主控板跟楼主的接近,故障是有干扰纹路,重插适配器可能会好,用换电容的方案不行。目前还没修好。

网友:
别光想着要教程,先把适配器接好通电,测测12V是否稳定,稳定了再依次测量5V,3.3V.哪路电压反复下降上升,就修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