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ds7104n-sn海康录像机内部刷机程序

楼主(2021-09-24):
                  海康录像机强制升级刷机程序
刷机后海康的初始密码自然就解开了。这是一个变通的办法,如果你硬盘录像机密码忘记哪直接刷机吧

特别提醒,这个软件是海康内部软件一定要按说明中操作有时间限制,如果失效就要重新做系统从头在来

海康硬盘录像机刷机方法通用型,我这里说的刷机和普通的刷机是不一样的,普通的刷机或升级是你的硬盘录像机还能开机的情况下,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当你的硬盘录像机不能开机了,在开机是只有电源指示灯亮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程序破坏而硬件没有问题,是一种黑屏的状态就可以用到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方法。
1.刷机要一台电脑一台交换机或路由器,使得硬盘录像机和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准备一台电脑首先要下载一个工具软件,这个软件是一个小型的刷机服务器,将这个软件下载后放在D盘的根目录待用
这个软件的有效期是一个月,如果你下载后不能使用请在解压这个软件之前将电脑的系统日期修改为之间2014.9.10
注意:在下载完这个软件后没解压前就修改你计算机的时间,不要联网。重起计算机,然后在运行这个软件,本人亲测可用。如果你的计算机运行过这个软件在修改时间是没有用的,必须重做系统。

2.修改本机的IP地址为192.0.0.128
海康硬盘录像机刷机方法通用型,海康深度刷机
3.去海康的网站下载一个刷机的软件包,每个型号的硬盘录像机的升级软件包都不一样一定要对照型号下载,下载到本地后将文件名修改成digicap.dav 将这个文件放在升级程序的同一个目录
4.开始运行升级程序 HIKTOOL.exe 将要升级的硬盘录像机用网络链接至交换机或路由器上,打开硬盘录像机的电源开始升级,过程大约需要3分钟左右,在这个时间内不要断电升级成功后硬盘录像机自动重启

下面是文件

刷机程序

ds7104n-sn固件

网友:
机子不亮了,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录像机在同一网段??

网友(2021-11-10):
学习了   有机会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