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81C VER3.0没电路图吗?

楼主(2021-09-24):
搜遍全网和鑫制造也木有,类似的图纸也行啊

网友A:
小牌子的找不到,除非工厂里有亲戚。

网友B(2021-11-06):
引用 网友A:
小牌子的找不到,除非工厂里有亲戚。

没电路图,怎么找短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电路图,怎么找短路啊!

最傻的办法就是拆,拆到不短为止,我以前烧机,有一次直接把主板烧糊了再也不敢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傻的办法就是拆,拆到不短为止,我以前烧机,有一次直接把主板烧糊了再也不敢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