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110M-DS2 小修

楼主(2021-09-24):
     快下班了  休息一下发个帖,下午客户搬过来一台主机要说不显示 风扇一转一转的反复,说着急  要等着修,好嘛  着急就好收钱呗,开干  机器里测试确实  和客户说的故障一样   再看一下 客户 已经把外设线该拔的都拔掉了   二话不说  拆主板吧,

客户做一边玩手机去了,没看着维修,这客户讲究,先放个电吧 哈哈  依旧,拔掉内存 依旧,拔掉CPU 4pin供电   依旧,测主板内存供电1.2几v   其他七七八八的供电 0.95v   1.05v   2.5v  CPU供电0v  ,基本都有  就是缺CPU供电   哪里不稳定呢   不知道,看1.05v   5v供电跳变  拆前面管子 依旧,还有大神们说的  CPU供电通病  依旧, 三板斧不行 ,只能细心研究研究了  牢记饼哥那句话  先看外观   嘿嘿  发现目标一头发黑严重
加锡一头加不上  在用力点另外一边加锡  直接掉了个毛线的 不知道多大  论坛找点位  找图纸,下载看一下DAR19 图纸看了一下10K电阻换完电阻  如想象的一样亮机

网友A:
老哥,标记一下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标记一下好不好

兄弟  DAR19,  DAQ3   下面第二个 电阻   图片里仔细看  很明显

网友:
en信号上拉电阻?

网友:
是vin分压后的  开启信号

网友(2021-10-27):
学习一下,下次好修。GA的板子真的越来越垃圾了,用料越来越少,还喜欢断线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的图纸,居然碰到了和你一模一样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的图纸,居然碰到了和你一模一样型号的

兄弟  论坛有类似的图纸  和点位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  论坛有类似的图纸  和点位图

那是D3内存的图纸,我需要D4内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D3内存的图纸,我需要D4内存的

  H110M   有D3的么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110M   有D3的么   哈哈

啊?不是吧? 我看图纸上写的DDR3啊,难道我又被厂家带到沟里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不是吧? 我看图纸上写的DDR3啊,难道我又被厂家带到沟里去了?

  H110 都是4代内存的   没见过3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110 都是4代内存的   没见过3代的

H110有D3内存的,但不是技嘉华硕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  不太喜欢修CPU供电,可能是感觉太麻烦  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  不太喜欢修CPU供电,可能是感觉太麻烦  复杂了

   CPU供电  我最怕遇到那种    上下管击穿的,  换了继续击穿, 芯片换了还烧    管子芯片整套换  还是不好,   关键这玩意儿   容易烧U   ,要是修好了   客户愿意换CPU     拿回去用   再烧了CPU    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110有D3内存的,但不是技嘉华硕

  H110   我真没见过3代内存的 哈哈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