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9-24):
接一客户A1466说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到手实测接可调电源待机0.021按开关直接不触发,看待机电流比正常高了那么一丢丢,然后报价拆机,发现主板版号是:820-3437 第一步:先断电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没有发现异常。
第二步:接可调电源测量待机电压和各大条件,发现PP3V42_G3H,PPBUS_G3H和PP3V3_S5已经正常产生,然后短接开关键发现io已经正常发出PM_PWRBTN_L给CPU,CPU没有发出slp信号导致不触发上电。然后简单测量CPU的待机条件,发现没有PP3V3_SUS电压,然后接着向前追,发现是PM_DSW_PWRGD电压异常导致,万用表实测只有1.3v,如图
断电测量发现二极体值只有83,明显异常,正常的板子都是在700左右,如图

通过点位图发现信号就到了io和cpu,还有一个下拉电阻R1451,如图

拆了io以后,二极体值还是83,就剩下cpu和电阻了,拆了电阻r1451,二极体值恢复到715,如图

测量拆来下的电阻变小导致的,更换r1451后PM_DSW_PWRGD电压正常,然后触发上电亮机啦

总结:r1451电阻阻值变小导致拉低PM_DSW_PWRGD的电压变成1.3v导致的cpu条件不满足造成不触发。

网友:
条件不满足造成不触发

网友A:
电阻只遇到过变大的

网友:
手里有台 正在修,电流到0.45 没有头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只遇到过变大的

前几年asus主板电阻阻值变小的,还少吗

网友:
学习了 楼主讲的很详细 收藏了书签了 以后苹果不出s4可以参考

网友:
电阻一般都是阻值变大

网友:
电阻变小应该是腐蚀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asus主板电阻阻值变小的,还少吗

这个确实   不过一般都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   不过一般都变大

是的,当时差一点就把CPU给拆了,一想有电阻变小的先例,就先拆了电阻。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介绍详细,功力深厚 啊

网友:
苹果电阻变小第一次看到

网友:
要是我我会先拆电阻。毕竟恢复起来容易 。哈哈。

网友:
苹果的阻值变小   不多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不是电阻。就是EC

网友D(2021-10-24):
水平比较差 还没修好电阻阻值变化导致的问题  太花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平比较差 还没修好电阻阻值变化导致的问题  太花时间了

花时间的是修不定时掉电的,几个小时半天一天掉一次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