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扬声器杂音

楼主(2021-09-24):
故障描述:Y3听筒声音正常,扬声器播放声音全是杂音。
维修过程:1、拆下喇叭用1V电源测试,喇叭声音正常。
                2、万用表笔测试尾插小板喇叭的两个触点,阻值正常。
                3、排除外配后,确定是主板问题。手机为重摔的,观察主板有变形,尤其是信号部分和近电源区域,怀疑电源虚焊或断线,拆下重植后故障依旧。

                4、找到音频功放,周围阻值测试了一遍没有明显异常。测量电压时,在左上角测到了1.04V,明显偏低。点位图看是直通电源的,音频功放的供电一般是由4V以上的BOOST电压和1.8V构成,BOOST一般在大一点的电容上,测到的这个是小电容,正常应该在1.8V左右,果断更换这个K318音频功放。

                5、更换后装机测试,扬声器声音恢复正常。

网友:
扬声器声音恢复正常

网友A:
这个图纸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都有吗

只有点位图

网友:
同样是迅维出身,你为啥这么优秀

网友:
手里有台这个机器也是这个情况换上试试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先加焊重置再更换小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