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5V电压偏低

楼主(2021-09-24):
之前测过SATA线上的供电4点几伏,插上硬盘就失灵时不灵的,有人说电容问题可能造成电压不够,拆了测过了,发现电容都正常,现在要在怎么查啊?求指点!电源是:酷冷至尊战舰Ⅱ 500W

网友A:
你画的没测部分也有可能坏,时间长了芯片功能下降,我以前是拆下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没测部分也有可能坏,时间长了芯片功能下降,我以前是拆下全换,

现在怀疑有整流或稳压的管子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电源一般直接换

网友:
这做工  不咋地啊   估计又是网购非主流

网友:
掉电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主控ic芯片是啥?

网友:
查稳压电路和检测电路,看电路设计了,大部分通过检测3.3V,元件多半是431,好一点的电源还检测5V、12V。

网友:
反馈电阻看一下,不行就算了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直接换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B:
反馈电阻,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这三个其中可能有问题,或者热成像观察非正常发热源

网友:
也看看是不是有开关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这三个其中可能有问题,或者热成像观察非正常发热源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那个是反馈电阻啊 稳压二极管又是那个啊,我第一次搞电源

网友D:
不是我喜欢浇冷水,这能值几个钱,还修啥?

网友:
感觉做工很差啊

网友:
先把绿波电龙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喜欢浇冷水,这能值几个钱,还修啥?

估计是练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那个是反馈电阻啊 稳压二极管又是那个啊,我第一次搞电源

兄弟,带不动负载,检查滤波电容,反馈上的件,芯片驱动输出,次级绕组输出部分都要查,如果你连元器件都不会测量,不建议你自己修,危险。

网友:
明白了!原来这里新手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那个是反馈电阻啊 稳压二极管又是那个啊,我第一次搞电源

看你的pwm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查找芯片的工作条件,一般是8个引脚,看看每个引脚的条件是否满足,比较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pwm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查找芯片的工作条件,一般是8个引脚,看看每个引脚的条件是否满足,比较好 ...

感谢指点,过阵子打算买上芯片和光耦 不管他好坏全给他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