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华硕FX506H版号DAONJJMBAG0

楼主(2021-09-24):
华硕FX506H,进水修好,备份的BIOS

网友A:
你用什么编程器备份的?809h都识别不了这个bios。MXIC 77L12850F,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编程器备份的?809h都识别不了这个bios。MXIC 77L12850F,谢谢

这个芯片需要自己添加到编程器里,编程器自带的数据里没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编程器备份的?809h都识别不了这个bios。MXIC 77L12850F,谢谢

这个需要自己添加到编程器里面

网友(2021-11-11):
怎么添加啊 大佬

网友(2024-04-08):
这种备份的 刷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2025-02-19):
刷了不认硬盘,,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