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3开机能进系统但是显示屏黑屏

楼主(2021-09-24):
没有显示也没有背光,刷了差不多上10个bios大同小异,没有外接显示的线(mico hdmi接口)试外接显示器,测内屏edp接口没有lcdvcc,通过一个5脚管控制,该ic输入3.3v正常,控制引脚为0v,开机一直无跳变,hdp引脚也为0v,一下就陷入困局了。

网友A:
就进系统灰屏吗 进安全模式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进系统灰屏吗 进安全模式试一下

开机就是黑屏,硬件问题你来说系统。

网友C(2021-12-07):
引用 网友B:
开机就是黑屏,硬件问题你来说系统。

我今天也有一个小新air13黑屏,直接不亮,但是按大小写,指示灯有变化。估计是屏或背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有一个小新air13黑屏,直接不亮,但是按大小写,指示灯有变化。估计是屏或背光的问题。

屏线接口问题,通病

网友:
屏线 没有插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