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华硕G41艰难维修,最后能用但吱吱响

楼主(2021-09-24):
雷击后能开机但网卡不能用,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更换南桥82801GB,没网卡芯片也先拆了(手头上没相同型号)

usb接口好了,进pe或系统快要到桌面时听听吱吱响,但过一会就不会了,就是cpu使用率高时就响,先简后繁,滤波电容先换掉

还是一样,三组上下管全换掉

没用,一样,pwm芯片也换一下

一样,示波器测每一组上管G极波形都一样

没办法目前水平有限,pwm分析不够只能先这样。有吱吱响

网友A:
G41还有维修的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1还有维修的意义???

进修技术,还有二手主板卖给搞加工还是能卖到一两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还有维修的意义???

怎么没有维修价值呢?前段时间我换一个南桥还收120呢

网友C:
还能收得起钱的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能收得起钱的不多了

有,卖200一点问题都没有。搞加工会说的快点帮我搞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卖200一点问题都没有。搞加工会说的快点帮我搞好

一般是装有特殊软件的主机,才收得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装有特殊软件的主机,才收得起钱

精雕,激光,打标。。。很多,遇到就是宝

网友:
支支响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记得分享给大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记得分享给大家啊!

就是没解决水平不够

网友E:
板子这样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板子这样修好收多少钱

先换板200收入口袋先,坏板修好再慢慢卖

网友F:
搞维修的和卖主板的都不会弄这种板把。。。。。太难弄了太难卖了 简直浪费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换板200收入口袋先,坏板修好再慢慢卖

这生意做的比谁都留

网友:
吱吱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维修的和卖主板的都不会弄这种板把。。。。。太难弄了太难卖了 简直浪费时间

集一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生意做的比谁都留

卖10几年啦

网友G:
能开机不一定是南桥问题,考虑3V 5V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开机不一定是南桥问题,考虑3V 5V短路吧?

是南桥问题,所有usb不能用,换了就可以用

网友H:
坏的太多价值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坏的太多价值不大。

原以为换桥就搞定,没想到有那么多故障,不修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修技术,还有二手主板卖给搞加工还是能卖到一两百

这个板某鱼40-50块

网友:
吱吱响这个一般都是电感响的,使用正常的话不用管它。你看所有的高档显卡一玩大型游戏电感也是丝丝响像要爆炸样的,也不见坏。

网友:
那肯定,他们一般自己不会安装

网友:
吱吱响是电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