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x570p bios刷挂

楼主(2021-09-24):
升级bios后不开机 拆下来用g100和爱修809f烧录卡死活都刷不好 现象为不跑码 官网下的cap文件用winh软件去头1000和800都不行 拆一片好板焊上去一次亮 结果拆下来备份时候搞混了 两片都不亮了 特来请教广大高工

网友A:
新款AMD的BIOS芯片好像是1.8V的吧,你不会是当3.3V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AMD的BIOS芯片好像是1.8V的吧,你不会是当3.3V的了吧

这个我肯定知道这些年修V星 没搞过华硕 没想到第一次就遇到硬茬了搞了好久了 bios芯片都换了好多个就是不行 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