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换了内存,CPU,电源,主

楼主(2021-09-24):
求解,换了内存,CPU,电源,主板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台式机
主板维修

网友:
缺少供电!

网友:
那就再换主板

网友:
查主板的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CPU供电,触摸CPU正常发热不。

网友:
查主板的各供电是否正常,缺供电,小供电也要查一下,一个不能少,确实不少查IO条件!

网友:
内存会这样

网友:
一步一步查,没有通病

网友:
没有金刚钻 别折腾啊。先看书

网友:
时序走起来

网友:
不过内存,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又是一个爱好者啊

网友:
主板都换了?不就是另一台电脑了吗,再换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