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擅长修这个的吗?

楼主(2021-09-25):
阿瓦隆1066电源,瀚强3300-03电源,做工比较复杂
window

网友:
没什么复杂的,这个应该是双路输出并联的,俩路结构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电源好像可以让一处到地然后有12v输出?麻烦告诉我一下。我忘了正在修几台,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原理都一样,搞懂了的修什么样子电源都不怕

网友:
按流程来 1待机电路 正常 2 PFC正常 3 后级管理芯片正常 4 干粗活的前后级开关管 整流管正常 5各种配合零件虾兵虾將正常

网友:
低电压大电流,这个可以做焊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