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按开机键转一下停循环

楼主(2021-09-25):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z97-a主板,rev 1.03版本,按开机键后CPU风扇转了一下就停,然后又反复循环这样,CPU是i7 4790放到别的机子上CPU可以点亮,当拔下CPU供电线,再按一下开机键风扇可以持续转动,有人说这款主板有通病,掉电 重启 黑屏 是pu1  ME 供电有问题,但是我的主板故障有所不同,还请各路师傅看到此帖指点思路,感谢。

网友:
这个是桥坏了,通病来的。桥坏了风扇可以一直转。

网友:
转一下停的话 反复这个样子 看下内存

网友:
HQ6、HQ7正常吗?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时序只能测下有没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