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青春小蓝W1048 Plus平板电脑bios原机备份

楼主(2021-09-25):
海尔青春小蓝W1048 Plus平板电脑bios原机备份,曾经解决黑屏问题好不容易得来的。

网友(2022-04-17):
这个咋只有2MB?这机子bios是8MB的啊?

网友(2023-01-29):
Haier和Nextbook的平板电脑有些bios芯片是2M的,网上说emmc中有一些底层驱动,这些平板有的刷2Mbios可以解决黑屏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把emmc用编程器刷一次。还有种方法就是换成8M芯片,刷其他平板的兼容bios,运气好也许能点亮屏,运气差点至少也可以把坏主板用来改迷你主机通过hdmi外接显示器用。

网友(2023-09-27):
很好,感谢,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