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DABKLG 不触发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21-09-25):
ASUS  DABKLG  不触发  无待机电压  无3  5v    供电芯片 是 51225
VIN 20v    en1  2   3.4v左右   LDO   3    5   正常     芯片换了 还是 不出电压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得  怎么修

网友:
供电开启正常不出电压查后级试试

网友:
看下后级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3   5 V转换出去的一些二级电压看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