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款 A1534 冷机正常 热机不认硬盘

楼主(2021-09-25):
15款  A1534 冷机正常 热机不认硬盘

冷机进系统正常使用 不关机  开机一天都正常的

运行2小时以上 关机后再开机  不认硬盘  闪 ? 图标

想问下这种情况  硬盘 和 CPU 哪个问题大些? 取下植球重做 还是  要更换   谢谢!

网友:
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也只能选硬盘更合理一些

网友(2021-12-02):
这机器都是板层问题,你加焊CPU保证直接不认盘,放弃吧,把系统做到移动硬盘上,这个机器还可以继续服役

网友:
有结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