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p电容可以不补吗

楼主(2021-09-25):
拆充电芯片时候把这四个电容移位了,这些电容可以用枪吹掉吗,或者直接放在上面,因为我不会补电容,请大家看下图纸可以不补这四个电容吗,多谢

网友:
可以不用补

网友:
不补应该没问题

网友:
应该补  boost升压电路电容

网友:
补上最好

网友:
补两颗就行了,不能全不补

网友:
补两个,就可以,

网友:
楼主有完整的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