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掉的电容需要除锡吗

楼主(2021-09-25):
苹果8p的四个小电容,因为拆芯片不小心移位了,如果把四个小电容拆掉,拆掉的电容再补上去,这个四个电容需要除锡吗?正确步骤是不是,1.先把电容用热风枪吹掉,2.四个电容的主板焊点和四个电容本身,用烙铁除锡线助焊膏进行除锡,3.低温锡浆涂在焊点上,然后镊子夹着电容蘸点助焊膏放在焊接部位,风枪加热,这些步骤有问题吗?

网友:
没问题  就这么干

网友:
加热摆正也可以

网友:
放点焊油  加热 自己就回去了

网友:
加热,用摄子归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