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NM-A711修好公共点短路,电池没电不能过隔离终极秒杀

楼主(2021-09-25):
由于某些机器大短路一般会将电池的电放光,即使修好短路也会发现没插电池不能过隔离保护。
在征询客户意见时说不换电池,可以接受单适配器。
但是他不换电池就如上所说,
过不了隔离保护啊!!!!!!

由此我特发奇想,先用一个可调电源调成电池电压,加在电池的正负极上。
再用一个可调电源弄19V从接口进,看能不能过保隔。

结果成功过保隔。于是我开始行动,其实也简单。
原理我就不讲了,会的自然懂。只要技术不是太菜!!!

见图如下:

位置也正好。

能不能上精华还得看大伙,所以我就不设权限了。

 会员345265100鑫豆2026-3-26 16:09
 会员1173235100鑫豆2025-12-3 12:12
 会员348457100鑫豆2025-7-31 18:26
 会员1252503100鑫豆2025-5-25 21:35
 会员1185578100鑫豆2025-5-6 15:05

网友:
可以上精华

网友:
麻烦给个分看贴加分,功德无量

网友:
这帖子太精华了,,

网友A:
7812  模拟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12  模拟电池电压?

是的,也给待机供电,然后给EC和充电芯片工作电压

网友:
这个是大神级别的吧

网友B:
7812模拟稳压集成块,发热量大,不稳定因素太多,不如用数字降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12模拟稳压集成块,发热量大,不稳定因素太多,不如用数字降压模块,

成本摆在那,况且又不是作为主供电使用。

网友:
大神级别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是因为隔离管条件不满足,直接拉个电压到G就通了

网友C:
硬拉不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简单啊,直接改充电芯片那边电路就行了

网友:
人才辈出!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拉不就可以了

硬拉有弊端,我这样保险点。而且位置在那,以后要换电池上去用应该不用全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啊,直接改充电芯片那边电路就行了

考虑一下以后如果要加电池。

网友E:
用原装充电器就能开机了 费那么大事儿干啥

网友:
必须得上精华

网友F:
确定不是电源一路的隔离管击穿导致的不过隔离?

网友:
这机器没修到过,BQ24780S 充电芯片的板子也修了很多了,不装电池不过隔离的也遇到的不多,楼主厉害!

网友G:
采用BQ24780S的机器很奇怪,同一款机器,有的要查电池才过隔离,有的就不需要,只是REV不同而已

网友G:
你这个是联想吗,看电池和主板像我修过的联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联想吗,看电池和主板像我修过的联想

嗯 ,是联想的。老款拯救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采用BQ24780S的机器很奇怪,同一款机器,有的要查电池才过隔离,有的就不需要,只是REV不同而已

Pin Configuration and Functions上面无rev的脚位,我试过加电给ILIM,单适配器依旧无效,这楼主脑子好用

网友:
要是客户以后想要加电池,东西就在那上面,拆方便,不用全拆机。你直连那个两个隔离管在里面,要拆的稀巴烂,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定不是电源一路的隔离管击穿导致的不过隔离?

不是,现在机器大短路都不会和以前一样大电流了,基本不会烧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Pin Configuration and Functions上面无rev的脚位,我试过加电给ILIM,单适配器依旧无效,这楼主脑子好 ...

过奖过奖维修就是要新思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采用BQ24780S的机器很奇怪,同一款机器,有的要查电池才过隔离,有的就不需要,只是REV不同而已

问一下rev是什么东西 ????我一个 杂牌军不懂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rev是什么东西 ????我一个 杂牌军不懂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版本号

网友:
思路不错  下次遇到 是

网友:
要考虑稳定性呢,怕时间长了返修,。最好找到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原装充电器就能开机了 费那么大事儿干啥

你确定没电池原装充电器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没电池原装充电器能开?

爱信不信。

网友:
以前一直认为是EC靠读取电池SMB来判断是否开启保隔,看来我想多了,没那么复杂,只要有个电压就行

网友:
这主意还可以,一个7812解决问题,后期改回去也方便

网友:
思路相当不错,刷新了我的认知.只是8712怕是扛不住吧。

网友:
不用电池,只要把19V从接口直接拉到保护隔离后的检测电阻上就行了

网友:
       对于BQ24780S这种充电管理IC来说,原厂的经典应用线路有没有装电池应该都是可以过隔离的。那些不装电池不能过隔离的机器,一般是在这个BQ24780S的第6pin AC DET做了点手脚,不装电池的时候拉低这个腿电压让芯片觉得没有插入有效的交流电源。本案例的机器,没有搞这些古怪线路,不能过隔离的原因大概率是因为BQ24780s的供电出了问题。如下图中PD800,可以查下这个双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AD+这个电压过不去。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不插电池是可以过隔离,亲测

网友:
这个硬拉一个给G级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碰上很多次了,我都是短接隔离管子充饱了再把管子焊回去

网友J:
这个板子要插电池才能过隔离 且电池必须是好的 还要原装适配器才能过隔离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网友:
迅维网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呀

网友:
搞不懂哦,能不能讲详细点啊

网友:
优秀 这样也行

网友:
像小米和华为的保护隔离就没这么简单了。

网友:
楼主真是脑洞大开,也让我眼界大开

网友:
短接第一个隔离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板子要插电池才能过隔离 且电池必须是好的 还要原装适配器才能过隔离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老兄正解。正是这样

网友:
大神级技改。

网友(2023-10-30):
大神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