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40 Pro手机打电话对方听不到,教你简单几招,快速找出原因

楼主(2021-09-25):
红米K40 Pro手机打电话对方听不到,教你简单几招,快速找出原因

  红米k40Pro采用了双扬声器,而且还支持杜比全全景声,给小伙伴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但是在手机使用过程中,有时会遇到打电话对方听不见、声音小或者声音断断续续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如何解决呢?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红米K40 Pro手机打电话对方听不见的解决方法。

红米K40 Pro手机打电话对方听不见处理方法:

1、 软件或系统问题

  新装软件有冲突或系统问题,导致手机无送话或者送话声音小等故障,可以将手机关机重启,或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

2、 底部MIC是否损坏

  在安卓手机上MIC一般有2个,一个在主板上,叫顶部MIC,一个在小板上,叫底部MIC,而苹果手机中会有4个MIC。

顶部MIC

  如果手机打电话对方听不见,就是大家所说的无送话,多是底部MIC的问题,主要是摔过或进水腐蚀,MIC本身损坏导致的,可以先更换底部MIC或尾插小板。

尾插小板

3、话筒副板排线是否正常

  排除了底部小板问题,接下来排查连接的排线。红米K40 Pro通过话筒副板排线将主板和小板相连,排线接触不良或排线断线(折断或电池鼓包导致),都会导致无法送话、声音小、断断续续等,更换话筒副板排线即可。

话筒副板排线

4、 主板线路问题

  排除了以上软件及外配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的话,那就是手机主板的问题了,检查音频电路工作条件、相连元件,音频IC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建议自行拆机维修的哟,你可以将手机送到专业的维修店,让维修师傅进行检测维修了。

红米K40 Pro位置图

红米K40 Pro原理图

  以上是红米K40 Pro手机打电话对方听不见问题的解决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逐一排查。各位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咨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