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ROGAMER复位不跑码

楼主(2021-09-25):
    主板是华硕B85 PROGAMER 从诊断卡上看时钟,复位都有了代码为00  但是摸cpu却是凉的 应该是cpu没有复位
  点位图上显示南桥的PLTRST_PROC#通过HR7与cpu的RESET#脚相连 实测PLTRST_PROC#有1.0v说明桥已经发出cpu复位信号 但主板上这个电阻没有实装是个空焊位  继续查点位图发现cpu的RESET#通过HQ8 HQ9两个mos管与S_PLTRST#信号联动,奇怪的是RESET#没有上拉 通过HR11与RESET#相连的VCCIO_CPU没有电压  点位图上VCCIO_CPU通过HR510与1.05PCH相连,但主板上这个位置也是个空焊位
   哪位大佬指点下 这个VCCIO_CPU是怎么来的

网友A:
看看PCI-E槽旁边4遍脚芯片 加热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PCI-E槽旁边4遍脚芯片 加热下

是1117么?

网友:
无私的分享,为楼主点赞。很好的主板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建议刷下bios

网友:
你就不测一下别的电压?

网友:
比如说3v,5v,桥1.05v,1.5v,内存vdd1.5v,vtt0.75v,cpu1.7v都正常吗?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2021-12-06):
VCCIO_CPU 我也碰过华硕这种情况,一模一样,看点位图 VCCIO_CPU 这个信号应该是IO发出的。

网友:
别的电压都正常不,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同样的问题,帮顶

网友:
怎么样,问题解决没?

网友:
解决了吗a。。。。。。。。。。。。。。

网友(2022-02-08):
1150平台的VCCIO是CPU发出的,1.05V左右,一般是CPU供电VBOOT=1.7V正常以后CPU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