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2-b3测供电都

楼主(2021-09-25):
技嘉h61m-d2-b3 测供电都正常0.36  0.76..,1.08  1.15。。。故障点不亮,运行15秒左右断电重启,换了几个内存都不行,刷了bios,对换,,都无果,,,下次改怎么查??茫然,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啥供电0.36还算正常呀????

网友:
还差一下总线供电1.8V没有测出来

网友:
0.36是什么供电

网友:
我感觉您还是好好学习理论

网友B:
内存供电1.5v呢?0.36是什么鬼

网友C:
这个发现主bios芯片坏了,备用的已经替换上去。,但是备用缺失,,,,估计开不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发现主bios芯片坏了,备用的已经替换上去。,但是备用缺失,,,,估计开不了

备用可以不用

网友:
上诊断卡代码看看

网友:
0.36会不会是时钟

网友:
保护电路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供电0.36还算正常呀????

网友:
看看内存槽附近有没有超频小8脚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这一丢电压把我等整得云里雾里了。难道我们学的和你学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1.5v呢?0.36是什么鬼

他说的应该是PCIEA13的针脚时钟电压吧,只有这个电压符合

网友:
0.36v供电?这么低能干啥?直接说低电平不好吗?

网友:
低电平是不是 那个电阻坏了拉低了导致的吧

网友:
电压值是看到得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