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代码43

楼主(2021-09-25):
Rx 560,最开始是不显示,集显进系统可以识别,扫描显示a0 a1报错,加焊显存,手残搞掉点。
买了新显存回来装上,还是不显,而且扫描显存也卡那没反应。
于是加焊核心。。结果还是不显
放了两天想起来刷了一个bios,开机亮了,但是装不上驱动,也不死机蓝屏

网友A:
和我的380x一个样,gpuz里面认不到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的,明天扫显存看看是不是报错。驱动可以打上16.x.x的版本的,但是还是不认核心和显存频率。跑鲁大师只能跑3万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380x一个样,gpuz里面认不到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的,明天扫显存看看是不是报错。驱动可以打上16.x.x的版本的,但是还是不认核心和显存频率。跑鲁大师只能跑3万分

扫显存没问题了,就是装不上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扫显存没问题了,就是装不上驱动

quickmfg跑过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没有

网友:
这个吗?看不懂

网友C:
看到43不用想,找原版bios是正解

网友:
Bios确定正确?

网友D:
修rx560,放个750ti的图???

网友E:
装不上驱动核心完蛋了,老化引起的!不要在纠结了,修不好的多了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装不上驱动核心完蛋了,老化引起的!不要在纠结了,修不好的多了去了

好吧 等有机会收到料板换核心试试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啊!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吧 等有机会收到料板换核心试试

不要浪费时间做无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东西确实修不好不是人不行,是难度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浪费时间做无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东西确实修不好不是人不行,是难度太大了!

呵呵,我是那种技不如人勇气可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rx560,放个750ti的图???

不好意思,手机发的帖子,容易搞错

网友:
原Bios找了全网没找到,本来是560 刷的fxf 560d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43不用想,找原版bios是正解

原Bios找了全网没找到,本来是fxf 560 刷的fxf 560d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43不用想,找原版bios是正解

感谢,十分感谢,焊油都涂好了正准备重新给gpu植锡。
刷了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十分感谢,焊油都涂好了正准备重新给gpu植锡。
刷了bios好了

恭喜啊,竟然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