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板载内存升级问题

楼主(2021-09-25):
请问各位大师们,我原机是8G的内存 是A1502型号的   想升级16G  焊接都会,想在想问的是相对应的16G内存颗粒我怎么搜型号,原8G型号是FA232A2MA,对应的16G内存是我改怎么找,请教大师们

网友:
不懂、、、有人知道的说下 我也学习下

网友A:
找我给你说,升了N多

网友B:
给我500块,给你交换一片板子

网友C:
对照表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照表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芯片的型号对照表哪里有,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我给你说,升了N多

大师指点下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淘宝,你拍给别人看就知道了

网友:
海力士h9ccnnncltml 4颗粒1600

网友D:
利用搜索淘宝找,这方面淘宝比百度强,卖闪存的客服也可以帮你

网友:
我有一片升好16g的要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用搜索淘宝找,这方面淘宝比百度强,卖闪存的客服也可以帮你

你应该没搞过,淘宝卖家问了好多了,他们自己都不懂

网友E:
焊接之后应该需要改电阻

网友F:
图纸都写得清清楚楚,按照图纸的参数买就可以了

网友:
同品牌的颗粒  买大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都写得清清楚楚,按照图纸的参数买就可以了

图纸上你确定有?你认真看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之后应该需要改电阻

识别电阻比较简单

网友:
这里统一回复下,第一图纸上面你们如果认真看,是没有同品牌大容量芯片的型号的,淘宝卖家我也问过好几家都不知道,不补分卖家也不知道,后来问到一个专业的卖家,才解决问题

网友F:
图纸上都标出了品牌  频率 大小  所对应的相关参数,都告诉怎么改了,还在问,请问你是迅维毕业的嘛,如果是要回炉了

网友:
把数字32 换成64 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图纸上都标出了品牌  频率 大小  所对应的相关参数,都告诉怎么改了,还在问,请问你是迅维毕业的嘛,如果 ...

你要是没认真看内容我就原谅你

网友:
还有人在说图纸上标出来的相对应的大容量芯片型号,图纸上有吗,你们有认真看?懂的人自然懂

网友:
这老机器升级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要是没认真看内容我就原谅你

图纸上写的很清楚,复合16G的有四种方案,涉及到两种品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要是没认真看内容我就原谅你

客户要8G改成16G,要的是结果,你是这台机器的主治医师,你非要搞个一样的型号的怪谁,图纸上都给出了四个方案两个品牌了,这种是有手就可以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要8G改成16G,要的是结果,你是这台机器的主治医师,你非要搞个一样的型号的怪谁,图纸上都给出了四 ...

答非所问,而且还自作聪明,看清楚内容,看不清,或者不理解人家说的什么,上来就比比也是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客户要8G改成16G,要的是结果,你是这台机器的主治医师,你非要搞个一样的型号的怪谁,图纸上都给出了四 ...

我就问你 ,哪只眼睛看到图纸上面有标识说明了大容量芯片的型号,我问的事芯片的具体的型号,你知道吧,好比这台机器是8G ,那么8G的具体型号图纸上都是没有的图纸上只是有对照表格上面显示   频率 品牌 容量对应的识别电阻!!!!所以你看不清标题,下次不要乱回答问题,真的是服了,还以为自己都懂,你不懂就虚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问你 ,哪只眼睛看到图纸上面有标识说明了大容量芯片的型号,我问的事芯片的具体的型号,你知道吧,好比这台机器是8G ,那么8G的具体型号图纸上都是没有的图纸上只是有对照表格上面显示   频率 品牌 容量对应的识别电阻!!!!所以你看不清标题,下次不要乱回答问题,真的是服了,还以为自己都懂,你不懂就虚心些!!!!!!

我们买内存颗粒的时候和卖内存的老板说了这些参数没有买不到的内存,除非内没有销售,就好比我饭都给你做好了,难道还要我喂你吃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就问你 ,哪只眼睛看到图纸上面有标识说明了大容量芯片的型号,我问的事芯片的具体的型号,你知道吧,好比这台机器是8G ,那么8G的具体型号图纸上都是没有的图纸上只是有对照表格上面显示   频率 品牌 容量对应的识别电阻!!!!所以你看不清标题,下次不要乱回答问题,真的是服了,还以为自己都懂,你不懂就虚心些!!!!!!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和你差不多,我检测了一个笔记本是大短,然后我和他说这个机器大短说不定可以秒掉给你修,结果他拿到手里,问我修哪里,都说了大短了可以秒掉,还问我修哪里,我干脆直接修好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和你差不多,我检测了一个笔记本是大短,然后我和他说这个机器大短说不定可以秒掉给你修 ...

我以前一个徒弟跟你一样就喜欢睁着眼睛乱讲话,咱们搞维修,需要的是谨慎多考虑且仔细认真,这个是最基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用搜索淘宝找,这方面淘宝比百度强,卖闪存的客服也可以帮你

一般都不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一个徒弟跟你一样就喜欢睁着眼睛乱讲话,咱们搞维修,需要的是谨慎多考虑且仔细认真,这个是最基本的!!!!!!!

谢谢老板批评指正,我不该这么心直口快,乱说大实话

网友H:
我也想知道,直接换16G颗粒呢?还是需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知道,直接换16G颗粒呢?还是需要刷BIOS?

BIOS不需要刷   系统也不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500块,给你交换一片板子

厉害死了

网友:
有帮你了,真给力

网友(2021-10-30):
去tb搜深圳内存之家,他家内存标题都有标注容量型号引脚数,用店内搜索功能去搜就行了。同牌子、容量、引脚数的情况下颗粒型号基本都是唯一的(不过有些频率不一样也不同),所以搜容量和引脚数就能找到你想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