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主板维修看不懂,

楼主(2021-09-25):
h55主板
前面slp s3已经有总线电压vvt pwrgd,怎么后面CPU又出来个vvt pwrgd,还有这个双路5v的作用是什么,下面有个pwrok1,可电源好后也有个pwrok1,怎么都是重复
cpu
主板维修

网友:
相同名字的信号电压连一起 能理解吧

网友:
双路5伏是待机状态和开机状态下两种电路的转换

网友:
比较器输出的12V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1.53V给VTT_PWRGD上拉,VTT_PWRGD是开漏输出的需要外部上拉

网友:
看不懂正常的。。能理解就行了~~

网友:
看书一开始是这样